楼主(2020-04-28):
威纶通MT8102iE和温控表485通迅,触摸屏上均可以读取和写入数据,我现在是想把仪表的数据存到PLC,抄别人的程序写了这段宏指令,运行后PLC什么就读不到数据呢?

网友A:
定时式资料传输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并且不用宏指令。

根据宏指令来看温度的实时值应该是D355

楼主:
回复 网友A:
4个温控表,地址4097都是当前值,0000是设定值,,你什么觉得只传到D3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4个温控表,地址4097都是当前值,0000是设定值,,你什么觉得只传到D355?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这个是4#的

 1    2    3    4
 a    c    e    g
D155 D165 D355 D365

网友B:
引用 楼主:
4个温控表,地址4097都是当前值,0000是设定值,,你什么觉得只传到D355?
测量值和设定值都是占用一个寄存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