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8):
一台正弦EM303A变频器开机显示正常,按下启动键后,检测三相交流输出,W相没有电压,用万用表直流档测量W对P电压为0v。拆开后发现该变频器上桥使用PC925L,下桥使用A316J,静止状态测量W相925的2-3脚电压为1.9v,另外两相为0v,W相7-8脚的电压为1.9v,5-6脚电压24v,另外两相7-8脚电压为26.2v,5-6脚电压为24v,W相925的2脚前端连接的缓冲器74HC240的14脚,网上没找到74HC240的详细资料,只是看内部结构图好像是74hc240的1脚加电压后8-12、6-14、4-16、2-1818脚应该同时导通,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现在只有w相925输入电压异常,是不是74HC240坏了?我该如何检测74HC240?  求指教

网友A:
cpu逆变脉冲----6路缓冲器---光耦 你管它怎么工作的,说起来半天说不完! 顺着电路下来排除法也排除出来哪里问题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e13abf4e33687e21af45a97b.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下74hc240试试?

网友A:
你可以先看看CPU出来的脉冲对不对,一般来说坏的可能性小!不方便检测就直接换240吧,还有这个电路一路下来中间有没有问题,光耦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上没有检测工具,也不会检测。手里只有一个万用表,唉。我先换下HC240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