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8):
今天我按照咸工资料的测试方法检测了一下变频器IGBT,用万用表 R x1K挡测得其C1与E1,C2与E2的正向电阻在3KΩ左右,反向无穷大,用 R x10K挡黑表笔接C1,红表笔接E1电阻为无穷大,用手指同时触碰G1与C1时阻值为200KΩ并松开手指能保持不动,再用手指同时触碰G1与E1阻值又升至无穷大,但用同样的方法测IGBT的C2与E2,触碰C2与G2都没大变化阻值近似无穷大,而且检测了同类型的两块IBGT都是这样,请问各位大师像这样的IGBT动态检测正常吗?

网友A:
一直是直接用10K档触发导通,手去放掉后无穷大,这样来判断正常不正常

网友B:
一般不测测g c 的,无法做出判断

网友C:
请问:这个模块中的电源和功率管部分可以独立使用吗?

网友D:
这样测试是很不严谨的,也容易把IGBT测坏。有条件还是按厂家数据手册给出的电路测试吧。

网友E(2020-09-09):
原来这叫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