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外部读取变频器反馈信号失败

楼主(2020-04-28):
说明书的传动参数表和变频器内部设置储存的一样,但在hmi数值显示读取地址写上说明书反馈参数表40102,40301等等,还是无法读取。控制没问题,就是读不出状态和数值。

楼主:
还有就是后面附带说明要输入代码才能反馈,可是第二张图片,也就是说明书反馈信号写着读取代码分别是0102这种,开头带4就可以直接访问。这说明前后有冲突,还有就是,真需要输代码03那些才能读取,往哪个地址输?比如我40002是控制频率和正反转,想读取,我觉着读取地址是40101,那代码03往哪输?这里我是真不懂了

网友A:
你写的有点混乱.
但是你说的03是modbus自己的功能号.你hmi只要定义了modbus连接40102,就会自己发03这样的代码.你要了解一下modbus.

楼主:
回复 楼主:
意思是定义一个输入03到40102,然后再定义一个读取4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