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8):
前几天给一个朋友安装了一块三项式的计量电度表,用于锅炉房用电的计量,涉及到三家公用的费用。现在是出现计量不准确的情况,换了一块还是不准确,实际用电量要比计量多。电流互感器是200/5的,用钳流表测量电流比是正常的,工作电流在40A左右时,互感器的电流在1A左右变化,三个互感器都是这样随着实际工作电流变化的。所以判断电流互感器是正常的,不过换了一块还是测量不准确,这也太幸运了吧!大家有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A:
三相电源拆分为三路独立的单相220V供电?这种案例不能使用三相有功电度表,需要增设三个独立的单相电能表。

网友B:
不会是互感器极性有反的吧?
原来有窃电的专门定制互感器,我遇到过一次,给我们施工的装修公司单相负载多,他们的电表时而正转时而反转。

楼主:
没有装反,这个仔细看过了

网友C:
表和互感器不匹配?

网友D:
是怎么判断出不准确的呢?通过总表和分表来判断?

网友E:
肯定要不准  只有40安的电流  用60至80安的直读表就可以  就会准了  即使用互感器也不能超过100比5  还必须是0.2计量级的  听您的描述 其他不会有问题 互感器接反了也没关系 现在计量表都是止逆的  误差小于百分之2-2.5是属于符合标准的

网友F:
电流互感器选的有点大,还有三家公司都是用的单相电吗?

楼主:
这个电流互感器原来就是在的。

楼主:
一台引风机就是22kw,还有上水泵,炉排的小电机,出渣机,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一天的用电量才一百多一点,虽然是断断续续的间歇工作的,那也不应该这么少。

网友G:
是不是没有乘互感器倍数。

楼主:
有互感器倍数计算过的

网友H:
建议选用三相四线1.5(6)A电度表配互感器,可以把你现用的电度表-互感器型号规格及其接线拍照发来参考。

网友I:
电度表精度和互感器精度都有影响,你安装的是有功表,还有无功损耗,你没有计量,功率因素是多少?

楼主:
换新的电表好用了

网友J:
换了新表好用,是表的问题?

网友K:
我也遇到了电度表计量明显偏少的问题(非收费用表,三相四线、配互感器),之前见过反转,查过线路正常后、换了一块旧表(拆下时无怀疑),反转情况已不明显,但仍然计量偏少;
待有时间,判断是表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