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20-04-28):
有一小区用ABBASC510变频器和一个PLC控制4台水泵进行恒压供水,现在的问题是,当1号水泵在变频转工频后,启动2号水泵变频运行,变频器始终在35HZ左右运转,压力没有达到设定的压力。然后我把2号水泵变频端拆掉,使2号水泵在变频后转工频运转可以达到设定的压力。(2号水泵变频时水泵不转)这是变频器的参数没有设置好呢还是PLC有问题了?

网友A:
模拟量给定35HZ?给定50HZ变频器只运行35HZ?为什么PLC给定35HZ?反馈压力到达设定压力了?到底PLC问题还是传感器反馈问题?好歹画个电路图出来意思一下,全靠猜啊!

网友B:
先问是新的还是在用的
新的可能因素比较多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可能传感器出问
还可能有人动了参数
既然用到PLC,查看一下传感器进PLC还是直接进变频器
进PLC后再入变频器,也有可能程序有诈

然后我把2号水泵变频端拆掉,使2号水泵在变频后转工频运转可以达到设定的压力。(2号水泵变频时水泵不转)
出个图说明一下,不太理解这段话

再一个,二台水泵工频,压力不超设定值?再起一台泵看看一号泵是不是停掉,或把目标压力调低看看。

楼主:
传感器信号通过变频器调节压力,变频器内部给定压力,2号水泵在工频运转后到达设定压力水泵就进入休眠状态。

网友C:
PLC有问题的概率不大,毕竟这玩意没啥故障率,而且更改参数需要电脑或者手操器,变频器问题的可能比较打, 毕竟在在面板上就能调整参数,新手没说明书随便去捣鼓一下就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感器信号通过变频器调节压力,变频器内部给定压力,2号水泵在工频运转后到达设定压力水泵就进入休眠状态。

???2号泵会休眠?
PLC依据什么信号来倒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