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0smart 模拟量解答

楼主(2020-04-29):
200SMART模拟量输入最后整数到字节程序框变红,刚接触模拟量模块,用的是1.5v的电池做的实验,前边都对,就是最后这个转换变成红色的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啊?各位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SMART模拟量输入最后整数到字节程序框变红,刚接触模拟量模块,用的是1.5v的电池做的实验,前边都对,就是最后这个转换变成红色的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啊?各位大神

你的这个问题和你这个帖子的问题相同,因此我要锁定先前帖子然后在这个帖子内作回复。

造成你目前问题的原因在于运算结果不在指令支持的范围之内,例如AC2的结果为-67,而BYTE支持的数据范围为0~255,因此-67不在范围之内,但是指令仍然可以输出。

因此,请确保你的数值在范围内再进行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太粗心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