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是不是程序丢失了?

楼主(2020-04-29):
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是不是程序丢失了?

网友A:
检查与屏与PLC的通讯状态;

网友B:
如果是和PLC相关的地址显示不正常,那可能是屏和PLC的连接出现问题了。

网友C:
这个界面真是……直白、有力量……

网友D:
提前做好程序备份总是好的,可能没有通讯上面连线端口问题等等

网友E:
我敢说我也喜欢这么做界面的吗
引用 网友C:
这个界面真是……直白、有力量……

网友F:
背景我喜欢暗色的,不然晃眼睛。。。

网友G:
首先检查一下通讯试试

楼主:
是通讯接口出现问题了,重新焊接好了

网友H:
是AB的屏吗?一般是通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