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9):
怎么学习PLC编程和电气设计?通常都会有这两种方法,你用的是哪一种呢?

一种是,很多人都会使用的方法,学习指令。无论是自学或去培训机构,网上教程还是其他教学视频,都会花很长的时间在学习指令。通过编程指令的讲解学习PLC。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有可能花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都在学习指令,才能做项目,做上了项目,也会走较多的弯路。

一种是,学习编程方法或编程框架,学习的是编程思维。学会这一点,我们再回来看项目,看具体的指令,是不是几分钟就能理解甚至完全掌握?

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们的编程思路应该是建立在理解了指令的基础上,不会指令能编出啥?过来人不懂小白一步一个坑的苦。

但看看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同行,是否是一种PLC学习了十年,仍然没有理解透它全部的指令?

学习指令难吗?百分之九十的人,应该是不难的,如果觉得难,也许是没有天赋,要趁早放弃。

举个栗子:
每个小动作组织起来就是一大块的程序。
入门简单,最主要还是用高级指令。
继电器控制线路是基础。
需要什么就选什么指令。
重点是不用过多纠结指令。
大工程用数据,小程序随便咋滴。

那编程的框架有哪几种,下面分享下常用的6种:

1、用起保停做框架
2、用置位和复位做框架
3、用时间做框架
4、用SFC顺控指令做框架
5、用位移指令做框架
6、用数据比较做框架

其实,这些也不叫框架啦,只是区分一下,方便理解吧。

想到这里,还有很多用混合使用的说。接下来,回复学习下大家的编程心得。

楼主:
想说的是学习这个思路,可能不会耽误你学习指令。磨刀不误砍柴噢

网友A:
正好有个小项目就遇到这种框架问题,自己琢磨了很久,没得效果的

网友B:
有个好的框架,在实际项目中可以事半功倍

楼主:
小编花了半个钟整理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欢迎补充吧

网友C:
主程序套路要搞好,程序分解成块就好了。

指令吗,F1帮助+手册+例程应该还好

网友D:
本人习惯用起、保、停,最不习惯用SFC顺控指令,程序中再用时间、数据比较作为下一步的启动、停止条件,如果成4、8位等规律性输出点,也用移位控制。

网友E:
习惯用置位于复位,其实数据比较也不错,但是用数据占的位置比较多,在松下里面很不友好,我感觉信plc用数据比较还不错

网友F:
上学就学了个起保停思路,自己实际也没写过什么大的程序,接触的设备程序做的框架还是比较完善的,很多子程序,都关联了触摸屏,上位机等输入输出,相当完美。也有小设备以移位指令切换设备运行步骤。

网友G:
。。。。。我一般建立几个不带参数的子程序,在里面写逻辑。
        主程序再根据具体工艺调用。

        子程序里面就这样写 :

楼主:
好的,给自己赞一个,也给大家赞一个,原来大家都有自己的编程习惯的哦

网友H:
补充7.日系列用DECO指令做流程不错

网友I:
B站好多大神

网友I:
可以参考B站的大神视频分享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补充7.日系列用DECO指令做流程不错
那得看工艺合适不合适了,如果一个字节里需要两个位分别置位或复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分享了什么?回复的内容跟我主题不太搭边呢

网友H:
回复 网友J:
没关系都可以用,用分支多加个DECO,直接上图

网友I:
回复 楼主:
要求太严格了

网友E: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估计论坛的大神可能最鄙视用置位于复位框架的吧!

网友K:
我感觉学plc程序主要学编程思路。指令类似于硬件一样。每个厂家的都不一定一样。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H:
一样的用法

网友M:
一直用顺控,哈哈,起保停步数太多,懒得写

网友N:
都能用,看个人习惯

网友O:
我就是用set rst 多

网友P:
我就得:编程语言很重要,入门的时候用的是梯形图,后来学习了ST,写了几套程序都是混合编程,自动流程用ST,数据运算用ST,其他的用梯形图,感觉开发程序的时间缩短了,节省的时间都用在了通讯的学习和研究。

网友Q:
习惯用计算、传送、指针等等写法。可以让梯形图里看不到输入点和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