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9):
如图所示(机器不知道多少年前的,程序早已丢失),X10,X12,X4,X6为多个未知气缸原始位,Y7和Y10为双头电磁阀气缸
X15就是人工确认开关(机器为半自动,需要人手操作,就这两处输入X15.其他的无关)
现场监控到,员工还没有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关接通了,导致经常要第二次操作(就是把X15从新接通),那么现在需要怎么改呢?(这是讨论帖,不是求助,因为我在现场几分钟就搞定回来了)

就是改变不要二次触发,员工老是认为开关有问题,其实是他操作太快了,气缸还没退出去就把X15输入了

网友A:
那就在条件前面加个气缸到位的信号,气缸到达位置以后按下人工按钮才有用。或者做个延时,保证气缸气缸到位后再接通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层主想要的字体效果,帮你改了下,要在同一段里面才可以的哦,代码不要分段就可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网友C:
难不成做个操作记忆,气缸动作了就复位掉?

网友D:
应该是把所有机械原始位置加上就OK了吧,

不太喜欢这种一坨程序,没有注释的。修改起来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把所有机械原始位置加上就OK了吧,

不太喜欢这种一坨程序,没有注释的。修改起来麻烦,
遇到这种的还蛮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把所有机械原始位置加上就OK了吧,

不太喜欢这种一坨程序,没有注释的。修改起来麻烦,
遇到这种的还蛮多的

所以新PLC都向标准靠拢,不需要指定PLC内部绝对地址,直接指定变量名+类型就行了。

最后映射下输入输出就OK了,感觉这样应该好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