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9):
客户的一台西门子MM430变频器上电发出F0002故障代码,查看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手册此故障为过电压。根据维修说明书的介绍导致西门子变频器维修过电压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种原因:①禁止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P1240=0);②直流回路的电压(r0026)超过了跳闸电平(P2172);③由于供电电源电压过高,或者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方式下引起过电压;④斜坡下降过快,或者电动机由大惯量负载带动旋转而处于再生制动状态下。
针对上述的西门子变频器维修过电压故障的原因进行详细检查,检查变频器电源电压(P0210)是否符合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二检查变频器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P1240)参数化的设置是否正确。检查变频器减速时间参数(P1121)与负载电机的惯量是否相匹配。要求变频器的制动功率必须在规定的限定值以内。对以上的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检测没有发现问题。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原因可能是电压检测电路的元器件出现损坏导致的,于是检测查了电压检测电路的所有元件,发现LM358的输出电压异常。通常测量发现LM358第一脚输出17v,2脚19.5v,3脚20v,8脚供电正常24v。正常LM358的第一脚的输出电压6.5V,2脚电压为6.5V,3脚为6.3V,8脚电压为12V。LM358的电压过高。
根据LM358引脚功能:1脚是输出端,2脚是反相输入端,3脚是同相输入端;4脚是负电源(双电源工作时)或地(单电源工作时);5脚是同相输入端;6脚是反相输入端;7脚是输出端;8脚是正电源;1、2、3脚是一个运放通道,5、6、7脚为另一运放通道。判断LM358的输出电压过高导致引起西门子变频器维修过电压。将LM358元器件进行更换,通电试运行西门子变频器运行正常。

网友A:
碰到440报同样故障一例,不过是端子排松动造成的。

网友B:
楼主所说的这种故障现像和我的一样,我也换过LM358,可故障依旧。8脚正电源供电端到底是12v还是24v。我的这台1脚和2脚输入电压是从8.5v逐渐上升的,这个问题一直想不通,难道是分压电阻软击穿造成电压逐渐上升的,母线电压一直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