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9):
请教各位大神,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公式太复杂,我的理解是:知道转子磁场瞬时位置,改变定子磁场位置,使转子能保持最大的力矩输出。

网友B:
研究电路实现的控制原理?这本质上是程序的算法来实现的(芯片内部程序),有专利权的,属于商业机密,并且是高级技术,不好搞。
如果单纯谈论变频器如何实现,购买有该功能的变频器,翻阅硬件手册会有介绍你如何设定参数的。

网友C:
航发上也有矢量发动机  好像也是这个意思  对于能源做工是斤斤计较的  千方百计想用最少的能源做最大的工,,,,

网友D:
过去,用变频器控制感应电机只能采用V/F控制的模式。也叫压频比的控制模式,这种模式控制交流感应电机的调速是没问题的,但对于感应电机的输出转矩是不可控的。怎么才能把交流感应电机像直流电机那样来控制?既可以控制转速的变化,也可以控制输出转矩的变化呢?于是就研究出了交流感应电机的矢量控制模式。它就是假想电机的磁场模型,把电机的转矩和磁场用矢量角来计算并分开,得到电机转矩分量,实现对感应电机像直流电机那样的转矩控制。

矢量控制的计算方法比较繁琐,但在计算机就无所谓了,不是难事。

网友B:
度娘有文档,你可以深入研究和开发。
https://wenku.baidu.com/view/30cab7ba1a37f111f1855bac.html?rec_flag=default

网友D:
嘻嘻,是呀,如果研究矢量控制的原理和计算方法,就比较抽象了。如果是应用它,就很简单。只要理解它的功能类似直流调速原理,就足够了。现在更简单的交流感应电机的转矩控制,当属直接转矩控制理论,就是把交流感应电机的调速看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频率的控制,它确定电机的转速,另一部分是电压的控制,它的大小可以改变电机的输出转矩。很简单了吧?没有那些矢量角坐标的变换与解耦什么的了。

网友A:
同步电机看懂了,就容易明白感应电机矢量控制。

网友E:
失量控制低频启动扭矩大一点,我单位设备0.75kw电机vf控制启动电流达到3.7a(变频器上显示)还是不能正常启动,改变成失量模式启动电流2.5a,轻松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