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9):
德弗变频器DV300-4110-T
报NFF故障,说明书也没有这个故障代码大神们指教一下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这个故障代码么

网友A:
只怕是OFF吧,显示不完整

网友B:
应该是OFF,数码管缺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0FF也没有这个故障代码

网友A:
都OFF了,猜也猜到了,厂家都不认为这是故障,不会写进故障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接键盘是偶尔有数码管显示不完整现象,本机自带的就是不完整显示,碰到这个故障该如何解决

网友C:
直接打厂家电话咨询:400-002-9819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打厂家电话咨询:400-002-9819
回答直接!赞一个

网友C:
这款貌似在台州黄岩生产的,还是我认识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厂家说的情况是,主板程序乱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厂家给的回复是使用时间到了,停机。但是客户设备都很老了,不可能存在结尾款问题,拿不到厂家内部参数无解了嘛

楼主:
求此变频器厂家密码,需要进厂家参数改参数,二手变频器被设置了停机时间,数码管显示OFF厂家说是定时停机

网友E:
我倒,这么高级。这样要找设备厂家了。要么换变频器
。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古董级别设备,二手变频器,无从找起

网友F:
换个变频器算了,这个是台州黄岩生产的,质量不怎么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确实不怎么样,数码管显示缺失,板子三防漆都浸的垃圾的一批

楼主:
钱花了,密码拿到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