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9):
M200系列PLC的数据本身支持掉电保存,还不需要电池,真的很方便。
可是计数器的值不支持掉电保存,是百分百掉电归零的,但项目上需要能做到掉电保存的情况很多,只好自己编程实现了。
从支持手里拷来一个高速计数掉电保存的例子,发现并不是真正的保存,只是记录了上次的计数,在启动后“减掉”之前记的数,从而实现仍然是在指定的次数动作。
开始以为只要把掉电前的计数值设置到计数器中就可以了,经过试验发现,无论怎么置位都不会继续计数的,只能放弃。
后来改了思路,把底数通过mw保存,每次启动时把从零开始的新计数值加上保存的底数作为输出。。。

实际上计数器是没法实现掉电保存的,只能是通过mw保存最后的计数值,再通过和计数器的新计数值叠加。。。。有点麻烦,而且要考虑复位的逻辑。。。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计数器,直接用数据寄存器做加减运算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计数器,直接用数据寄存器做加减运算不就好了

普通计数,我也喜欢用这个实现。

网友C:
这个方法挺好的,就是如果计数器多了编程量还是有点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