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9):
总配电至分配电间长距离输送(320米)电压偏低怎么解决。分配电间电压有时只有356V。如果外线高压达不到10000V,用电高峰时只有9700V。可以反馈给供电局吗?变压器可以调整档位使电压升高。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分配电间加无功补偿有效果吗?

网友A:
看外网电压波动是否大,如果一直低于正常那就可以调高变压器档位。建议末端用电安装稳压器

网友B:
供电线路的电压是否足压,很多因素影响的:导线截面积,导线长度,导线材质,供电线路上的无功功率大小(其实就是功率因素)等,需要根据上述实际情况进行诊断。
另外大功率供电线路如果因电压不足而增设高精度三相自动稳压设备,会导致使用成本极高。

网友C:
优先考虑安装无功补偿柜,这是标配,提供最大运行时的有功功率,功率因数,运行电流,母线电压,外线电压,以及320米电缆截面,负荷性质等数据便于参考选型。

网友D:
外线电压波动3%,找电力公司没啥用,可以了解一下是不是10千伏线路过长或挂的用户太多,自己调一下变压器,让变压器二次最高电压在外线电压高时别超过规定就行。
厂内的低压线路,末端加补偿和适当增加电缆线径能相对好些,也可以挑出一部分负载,单独敷设一路电缆供电过去。

楼主:
加无功补偿有没有效果,我看了下负荷在180KW。2根185电缆双拼。电缆足够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你可以先测量一下功率因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无功补偿有没有效果,我看了下负荷在180KW。2根185电缆双拼。电缆足够的
无功补偿跟电力电缆线大小没有关系,跟你的耗电设备是啥;类型有关系,比如你的180KW中全部是马达,全部运行的时候功率因素肯定低,有可能只有0.6也说不定。
你不会连无功补偿和功率因数是干啥的还没搞懂吧?这是基础电力知识,必须掌握。

楼主:
检查下来,应该是线路老化线损较大。总配电384V,到分配电间只有370左右。压降我算了下差不多在2V左右。也就是按照正常的话分配电间最少有380。差了10V

网友F:
调压加电容都能起到作用,先调下电压吧这比较方便

网友G:
功率因数是多少?有数码?如果功率因数已经很高了,再加无功补偿就没啥效果了。提高变压器二次侧电压是改变二次变压器的抽头吧?

网友C:
调压一般是改变一次绕组抽头,因为一次绕组电压高电流小,变压器调压分接开关不容易发生故障。如果现在是10500v档,可以调到10235v或9975v档。
至于电缆本身老化线损增大,倒是不多见,除非连接处较严重的接触不良。
如果大部分负载是异步电动机,而现在该配电间还没有无功补偿柜,则安装无功补偿肯定有用,甚至可以加大补偿电容提高末级电压,上级配电室功率因数也可以考虑有意提高至0.95~0.98左右,使得上级配电室电压较高如395v左右。

网友H:
双185纯铜缆 320米 总功率不超200千瓦 末端补偿到0.95左右  还可以 满载时 会有电压降 基本能正常工作 变压器高压端一定要调到9500挡   2019年去一家工厂
低压 供电距离七百多米到配电总柜 两根185铝缆 断了一根 就用一根 从配电总柜到电机又回来120米 90电机居然还能成功软启   旁路后电压360多伏  挤压膨化设备  属于大马拉小车  功率因数不足0.2  我说给做个电容柜  不舍得花钱    每个月利率电费7-8千多 这有好几个月了
  现在啥样不知道了

网友C:
我们这边10/6.3kv变压器额定电压是10.5kv,6.3/0.4kv变压器额定电压是6.3kv,调节范围一般是高压侧正负5%或正负2x2.5%。

楼主:
为什么我会说可能电缆老化出现线损,因为就是这个分配电间原先电压过低,后来就重新又另外拉了2根185电缆。这样我做了个对比。2路同样是双拼185电缆,距离都是320米,负荷都在110KW左右时,总配电间电压385V,到分配电间后旧的一路为370V,新拉的一路为380V。2者相差10V。所以我严重怀疑是否是电缆老化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高见

论坛不提倡或反对无意义简略回复,特予提示;
赞同他人意见时,可以指出赞同之处,并说出自己的看法。

————
如11楼所说,未注意过因导体老化而线损增加的情况,除非是材质等方面存在问题。
亦建议先检查连接处是否可靠。

网友K:
楼主认为是线路老化,电缆还有老化一说?除非是中间有接头,属于接触不良。

网友C:
如果确认无接触不良,那么新旧电缆的厂家,铜材纯度,线径实际大小都有差异,特别是买到某些冒牌货或山寨货。
既然怀疑电缆的问题,电缆改接施工时就可以用电桥测量4根电缆的直流电阻对比,其实现在也可以把4根或3根电缆并联使用,无论从进一步降低压降或从经济电流密度来说都是有益的,旧电缆放在那浪费了,除非电缆另改他用或已回收折旧变卖。

网友L:
平常所说线缆老化,会指其绝缘老化;
不知之前或刚开始时的压降如何。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双185纯铜缆 320米 总功率不超200千瓦 末端补偿到0.95左右  还可以 满载时 会有电压降 基本能正常工作 变压器高压端一定要调到9500挡   2019年去一家工厂
低压 供电距离七百多米到配电总柜 两根185铝缆 断了一根 就用一根 从配电总柜到电机又回来120米 90电机居然还能成功软启   旁路后电压360多伏  挤压膨化设备  属于大马拉小车  功率因数不足0.2  我说给做个电容柜  不舍得花钱    每个月利率电费7-8千多 这有好几个月了
  现在啥样不知道了
原来的上个班的厂,补偿都是自动的,按95的设定。每个月供电公司这一块都有大几千块钱的奖励(直接在电费里扣减了)。厂里没运行多长时间。后来审计公司来审计,说为啥我们电力配置的钱这么多,什么补偿柜之类的这么贵这么多。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他们解释。。。因为他们只审设备,不审电费单子

网友N:
电压降是在电流输出过程中由于线径太细、线缆太长或二者都有原因引起的输入线两端电压相差较大。影响用电器正常工作的一种现象。
  可以通过加大线缆直径(电压降还与用电器输入容量有关系,特别是感性负载、容性负载),补偿用电器输入容量减少电压降。

网友O:
工业设备用电,要求在10%~-15%都可以正常运行,你这个还在正常范围

网友P:
回复 楼主:
总配调到400v

网友Q:
就地补偿效果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