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30):
三菱FX3U脉冲指令plsv和drvi可以同时控制吗?也就是说plsv在输出过程中我可以用drvi控制电机超前或滞后吗?我见过别人用plc实现这个功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控制的。有没有大师做过这样的控制,能分享下是怎么做到的吗?

网友A:
两个指令如果是对应同一个输出口,不能同时执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别人是用什么方法控制的呢?在转的情况下控制电机超前或滞后,而且还可以设置超前或滞后多少毫米。

网友B:
对同一脉冲口不可能同时工作的;

网友C:
我的理解,这种控制是加了反馈的,先用drvi,如果实际与设定不对,然后用plsv补数。这两个指令不能同时接通使用,但可以分开单独用。

网友A:
别人程序有确认过吗,两个指令的前面执行条件有确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看过别人的程序,看过我就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D:
真确定是在同一个驱动上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E:
plsv不就是可变脉冲了?

网友A:
三菱FX系列的用户手册 定位控制篇中说明:

网友F:
就是有也不可能是用PLSV吧, 这个指令就是实时可变速脉冲输出,怎么会对位置进行超前滞后补偿呢,这个指令就没有位置的概念,无法对相对定位指令DRVI进行位置补偿的,楼主看到的肯定是用别的方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