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30):
地址怎么写啊,%Q1.2.10 %QW2.6.2?

看看这样的解决办法:

要用中间变量转换一下,上位机不能直接对这样的拓扑地址进copy行操作。
%Q1.2.10:zd=%M100;
%QW2.6.2:=%MW200;
上位机对%M100和%MW200进行操作,Modbus地址%M100可写为000100;%MW200可写为400200。

网友A:
好久没用过了,应该是采用Modicon时代的0,1,3,4表示方法,分别对应%m,%i,%iw,%mw,有的驱动不支持100001,或300001,需要移动,mw一般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