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CP1HXA DC电源的第二个端子不接到负极 PLC点不亮...

楼主(2020-04-30):
不应该直接+ - 就可以了吗
操作手册上也不一致

网友A:
+-仅仅是电源,com是公共端。想要输入灯亮com必须接正或者是负。

网友B:
为啥CP1HXA DC电源的第二个端子不接到负极 PLC点不亮...???
啥点不亮?
POWER?这是需要问的问题吗

网友C:
如果是输入点,公共端COM上必须要接+或-,输入点接另一极才会有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