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30):
在使用Machine Expert软件的时候,假如建一个1000多个的数组,但是在程序中在线监视时只能最大监视到999,如下图所示:

999之后的数组监视不到了怎么办?

这个同样出现在了原生的Codesys软件中,但是经过尝试,我发现这个监视区域的大小是可以改变的。
在监视的时候,双击“类型”如下图所示,将结束索引改大例如1500的数组,将999改为1500就可以监视后面的变量了。

如果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尝试下这个解决方法。

另外我发现SoMachine软件中是不需要设置就可以监视全部数组区域的,个人猜测应该是codesys版本更新以后这个地方有变化。

网友A:
也就是说Machine Expert反向优化实锤了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可能是修复了之前的bug,因为SoMachine里面双击也会弹出这个对话框,但是操作好像没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原生codesys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生的也是在这个地方修改才能监视999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