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棚预埋接线盒,如果接头有问题怎么处理?

楼主(2020-04-30):
这是顶棚预埋接线盒,下面如果吊顶了,将来接线盒里面接头有问题,怎么处理呢?后期维护问题

楼主:
现在吊顶都不留检修孔(自家)。

网友A:
商品房吊顶?上面能吊多高?肯定不能吊高呀,所以预留检修口就是一个伪命题,根本就没有必要。
这种完全封闭的预埋的暗装,不建议有接线接头,一般都是整根电线穿过,并且需要增设一两组线放置备用。

网友B:
尽量做到接点没有问题,否则很麻烦……不过在这里接线的一般都是照明灯零线,电流不到,做到接点没有问题问题不大(可以上锡),但如果插座线或者主线不建议在顶上暗盒搭接……

楼主:
我怎么看不到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做到接点没有问题,否则很麻烦……不过在这里接线的一般都是照明灯零线,电流不到,做到接点没有问题问题不大(可以上锡),但如果插座线或者主线不建议在顶上暗盒搭接……
确实是这样。但是假设后期需要换线,里面的分线盒距离顶碰那么高,真是没法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做到接点没有问题,否则很麻烦……不过在这里接线的一般都是照明灯零线,电流不到,做到接点没有问题问题不大(可以上锡),但如果插座线或者主线不建议在顶上暗盒搭接……
确实是这样。但是假设后期需要换线,里面的分线盒距离顶碰那么高,真是没法处理
如果只是灯线,买国标的,不用考虑线质量不好换线,如果改变位置或者加线,那就麻烦了……

网友C:
这种都是不在上面做接头,整条线路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特殊情况要是遇上只能切割吊顶维修了!

网友D:
这种一般是不需要考虑维修的。

网友E:
做整线的

网友F:
一次做到位,不会坏的那种。

网友G:
看问道了检查口,难道还使用以前的那种吊顶?
换种吊顶吧,出来四周是粘过,其他都是拼装的,也可以说处处是检查口
选哪种纳米涂层的,清理也很容易
看似是厨房/卫生间,走线都集中在一起了?按功能分开走线多好

网友H:
如你所述,最好是每一路都是从开关或者电箱直接去负载;如果非要预留分线盒,那你就祈祷以后的日子不要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