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30):
带互感器的那种,互感器接线有方向吗?如果接反了会影响电表读数吗?

网友A:
按图接 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图接 不会有问题
这个图是最直观的了。

网友C:
一般盖子上有接线图,互感器接反了会影响读数。

网友D:
互感器接线是有方向的
电表盖子上都会有接线图!
反正是147 258  369
还有个10和11
遇到过147电流进 258电流出 369电压
遇到过147电压   258电流进 369点流出
反正按照盖子上的图接线就对了

楼主:
谢谢大家,知道了。

网友E:
三相带电流互感器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