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 安装求助

楼主(2020-05-01):
下载回来,我点了“Disk1”里面的setup安装文件,软件安装好了。
一切正常。
只是不清楚其余的 Disk2 , Disk3 , Disk4 还需要另外安装吗?
我看了,里面也有“setup”可执行文件。

网友A:
其它的可以不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可以不用安装。
顺便再问一下版主,省得再开一帖 : 这个 iQ Works 既然都集合了。为什么还Work2,Work3 呢?
是不是用这个更方便呢 ?

网友A:
现在GX Works2软件已够大,GX Works3软件也不小,好多人装这两个软件已感觉够麻烦了
如果要装 iQ Works ,那电脑要求太高
再说多数的人,以用PLC编程为主,可能还有触摸屏,再多可能有个伺服调试软件
其它的用到运动控制器、机器人等,能同时用到三菱很多产品的人,相比算是少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跟西门子博途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跟西门子博途一样的
就是三菱多个产品对应的软件集合在一起,相互之间可以关联、调用。
我还没装个这软件,没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载回来,我点了“Disk1”里面的setup安装文件,软件安装好了。
一切正常。
只是不清楚其余的 Disk2 , Disk3 , Disk4 还需要另外安装吗?
我看了,里面也有“setup”可执行文件。
需要中文帮助就要执行Disk2里的setup来安装。

网友A:
另外盘中是帮助手册,以及数据记录用到的软件。

网友D:
好像后面还有一个东西要装,记不清了

网友E:
我感觉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