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复活

楼主(2020-05-01):
前两天家里卫生间LED吸顶灯不亮了,今天有空拆下看看(网购新的还没有到),上电测量恒流适配器有电压输出,断电万用表测量24个LED有一个不来,用美工刀刮去这个并用焊锡短接这个(恒流供电少一个亮度影响不大),再上电正常点亮,安装好凸镜灯复活了继续使用,新的到货备用。

网友A:
我们单位的LED灯用一段时间就坏了,是整体不亮,拆了换新的。打开坏的,修复了一个,剩下的都没修好。n多LED发光管,印刷板都是暗含的,看不见电路的走向。检测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B:
我今天也换了个卫生间的灯,前几天坏了,网购到家,就等今天白天有时间换了。
看到你这贴,我又将准备扔掉的灯拿回看了下。

网友C:
灯带里的也是这个情况,不过不太好搞

网友D:
有时间搞点小维修还蛮有趣的,还有收获感。

网友E:
这种便宜的灯驱动器电路简单,容易坏……

网友F:
这种灯具一般都是靠提升发光二极管电流增加亮度,但是这个会大幅度降低LED寿命,一分钱一分货,低价格注定这种产品寿命性能均不佳

网友G:
这个也就十几元一个,一般都是直接换了;

网友H:
在某宝上买就几块一个,连灯罩了,如果闲着无聊有几个一起拼凑维修还考虑一下

网友I:
我也碰到类似现象,村里面亮化工程的路灯也是LED的,也是这样修复了好几盏,有些也换了些灯珠效果还行!

网友J:
话说现在的LED灯还是很普及了的。亮度也够还是很好的

网友K:
就前段时间买过50W的25元,懒得修啊。

网友L:
上一周,一个邻居拿了一个LED的吊灯,说是卖灯的说镇流器坏了,叫我给看一下,结果我一看,不是整流电源坏了,时它前面有一个选通开关,是它坏了,把它去掉就好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K:
我前天刚买一个18W的28元。

网友N:
看一下这些灯的标牌,基本都是中山古镇生产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N:
听说中山那里的灯饰很有名,远销国外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听说中山那里的灯饰很有名,远销国外

支柱产业,镇上基本家家户户做这个的,LED和开关电源用量大。

网友P:
挺好的,自己家东西除非太难搞,这些自己动手修修还是挺好的

网友Q:
便宜的灯驱动器电路简单,容易坏

网友R:
内部恒流板控制并没有那么精确,由于少了一个灯珠,电流会有变化,加上部分灯珠的内阻也已经不一样,用不了多久还会再次烧灯珠

网友S:
LED贴片灯灯珠容易坏,坏的少直接短接,多就要更换灯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