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1):
电动推杆,直流电机驱动的,怎么线性调整推力?
用PLC的模拟量输出驱动,莫非需要采用线性电流放大器电路板驱动吗?

网友A:
用PLC的模拟量输出驱动,莫非需要采用线性电流放大器电路板驱动吗?

建议用调整脉宽占空比输出,电桥开关驱动。
采用线性电流放大器电路,大功率电机时功耗大。

网友B:
马云家有那种直流电机调速模块或者调速板

网友C:
推杆不可能达到很大的推力线性范围哦

网友D:
电动推杆,线性调整推力?
没用过这样的电动推杆,使用过的就是调整正负极性,达到推出收回,内部有限位开关保证
推位,或加检测精位控制,或用时间大概位置控制

网友E:
直流电机的调节,电枢电压的变化改变速度,电枢电流的变化,改变转矩。所以,电动推杆直流电机输出转矩的调节,是通过调节电流限幅来实现的。

网友F:
非伺服电缸还真不好控制推力,能调速和一般的定位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客户又要低成本,又要体积小,这个选择推杆是合适的,推力控制驱动电流差不多,主要是推杆机械结构阻力导致非线性

网友E:
既然是这样,就是通过给推杆电机的电流做闭环控制,改变它的大小,即可改变它的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