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1):
客户要求上位机用指纹控制开关机:我直接用指纹按钮代替电源按钮,价格有点贵啊(施耐德出品)
有没有更加低的方案?

网友A:
施耐德有多贵?可以上淘宝参考指纹门紧锁。

网友B:
我们公司这种用了上100台了,输出一对触头信号,这个信号的输出时间可以设定,我们的用法是利用常开触头接入PLC的输入端,然后再调出某个设定画面即可。录指纹有个小遥控器。

网友C:
楼上的方案够经济了

网友D:
这个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在前期跟客户沟通不到位,就只管带着N多的麻烦做做做,这个从业务到技术人员都是菜菜鸟!!
从这点看贵司不管技术实力还是业务能力均需要回炉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