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2):
哪位大侠做过台达PLC控制螺杆挤出机的压力程序,压力传感器输出4~20mA给模拟量模块,输出0~10V控制变频器来调节螺杆挤出机的电机转速,控制精度要高。

网友A:
这个不用程序都可以实现吧,关键在于数据调整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是要做压力闭环控制还是单独的压力测量和速度控制程序

楼主:
要做压力比环控制的,控制精度要高,有做过的请电话沟通13358196275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台达的没用过,西家的经常做闭环
估计楼主是要做熔喷设备的节奏

网友C:
压力反馈给变频器,变频器设置成PID模式,PLC与变频器通讯实现压力的设定与显示。

楼主:
压力不能直接给变频器,中间一定要经过PLC,不然没有保护,另外通过触摸屏来调整工艺参数也比较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