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2):
最后把面板拆开,测量里面的74芯片电压0.6v多

楼主:
主板连接面板旁的两个74芯片电压也有5v?!主板上的小绿等,一直闪

网友A:
哪里短路了,面板,我怀疑是你连接线有问题

楼主:
连接线没事,我把面板打开,从9针那里测量有5v,面板供电只要有5v就会亮吗,还是别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供电有那要不就是发光二极管有问题要不就是控制发光二极管的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有那要不就是发光二极管有问题要不就是控制发光二极管的芯片坏了
面板不是有5v就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有那要不就是发光二极管有问题要不就是控制发光二极管的芯片坏了
面板点亮,都具备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