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疑难请回答?

楼主(2020-05-02):
有一个品牌的变频器 55KW的,我就不说厂家了,在客户方使用过程中【新机器】,接触器电源板与开关电源板炸了两次,接触器电源板损坏严重,开关电源板电源线崩断,第一次炸机,没仔细看,只简单检查了一下就发往厂家维修了,给客户换了一台新机,可是不久,又炸了。检查发现还是同样的部位 同样的故障,与上一次故障完全相同。这次仔细检查,发现接触器供电电源板【直流接触器】,直流驶入插座旁有防雷压敏电阻和其它器件,密集度较大,这样的结构,极易积攒灰尘,电源插座【530V以上高压】,也易吸附灰尘 易产生静电 静电和积累多了,有可能放在此放电打火极易使防雷板输入 三相电源线端连电 出现短路故障那上面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了,我觉得不像有什么其他原因 欢迎同仁参与讨论 批评 指正 再次虚心接受。

楼主:
我觉得这样设计,有点不合理。广大同仁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

网友A:
三防油漆没有做好吧,个人意见

网友B:
返回工厂维修的肯定会做清洁的,但你又使用时间不长就再次炸鸡,肯定还存在其他的问题没查出来,比如电容不良等

网友C:
我是初学者恳听大师们分析!

楼主(2020-06-07):
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现场附近有中频炉,当中频炉投入式,电网电压下降,最低时能到310V。这是一个生产钢珠的厂子,属于炼钢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