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2):
这几天在学校Modbus TCP/IP通讯,在1200中实现了客户端功能,现在改用200 Smart来做服务器。
我用的是Smart 2.05应该是最新版,里面内置了Modbus-TCP/IP指令库,但是编译有问题。
有时候编译没发现问题但下载出现提示“编译错误”,这时重新编译又提示有五个错误,全部是“所选CPU不支持该指令”的错误提示。
如果换成ST30没有发现问题,但我没有ST30硬件测试。
如果又换成ST20,还是编译没问题,就是下载不下去。又编译,还是CPU不支持。
有知道原因的朋友回复一声,谢谢!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

网友B:
至少用收费的Modbus TCP服务器指令库编译是没有问题的,我这里只有ST40,没法用ST20实物测试。

网友B:
软件更新至使用免费Modbus TCP服务器指令库也是可以的,这个例子来自西门子官网,这么说应该ST20是支持的:

网友C:
S7-200smart没用过,关版是做自动化的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7-200smart没用过,关版是做自动化的麽?
读过二年自动化、做过一二非标设备,如今为一迷途程序猿。

网友D:
软件是最新版本,那么st20的固件版本呢?软件要支持,固件也要支持。

网友E:
是不是忘了给它分配内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