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t200系列PLC和S7-200系列有啥区别?

楼主(2020-05-02):
这种西门子et200系列的plc 编程和程序梯形图和s7-200系列的有啥区别,编程软件通用吗?

网友A:
。。。。。这是西家的远程I/O 和200的编程软件不通用。
可用西家的博途软件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西家的远程I/O 和200的编程软件不通用。
可用西家的博途软件编程。
那图中的plc cpu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能用step7。编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用step7。编程吗?
能。
型号看你自己发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用step7。编程吗?
能。
型号看你自己发的图。
型号是ET 200 ?

网友B:
这个里面没有程序吧,程序在1500或者其他CPU里面。

网友C:
这个是模块,你的CPU不是安装在这啊

网友D:
et200,可以用step7编程,这个在组态内不用添加rack,直接添加et200,找到对应的cpu型号就可以

网友E:
smart200也可以?

网友F:
这只是西门子PLC家族中的一个模块,就像S7-200的主机,右侧可以用扩展插槽,再扩展8个模块一样。
不过这玩意比S7-200高档多了,不是一个级别的。

打个比喻:S7-200是台国产几万块钱的奇瑞QQ汽车,那么ET200和他的PLC核心主机组成的一整套PLC系统,就是一台几百万的新款宾利轿车。

网友G:
分布式IO

网友H:
说白了,这只是一个模块,是不能单独运行/编程的?必须和其他CPU,PLC组成一套系统。

网友I:
这是SIEMENS的远程模块,就像三菱的CC-LINK模块一样,要挂在主机上的;

网友J:
这只是分布式IO吧,接口模块没见有插卡的应该不带CPU

网友K:
CPU才能决定编程软件。我们厂里,现在这个配在S7-1500和S7-300上都有。

网友L:
你的图没有上完全吧,这只是一组功能模块,主机CPU模块还在上一级的,你找找看。

网友M:
这可不算是小型PLC,绝对的高大上的玩意儿

网友N:
cpu一般是314 315之类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F:
ET200s-plus

网友P:
远程I/O,你就当200 SMART 或1200的扩展模块,一般不和主机装一起,采用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