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2):
运行部门反应普洛菲斯触摸屏GC-4501W显示系统时钟与实际时间不符不知是什么问题,参照实际时间重新设置一下时钟能行吗?

网友A:
进入系统菜单可以重新设置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系统菜单可以重新设置时钟;
已打开画面对时钟重新设置成功,感谢 !

楼主:
打开画面对系统时钟成功进行了修正,可能是积累误差造成的,这个能避免吗?

网友A:
这个不带自动修正的功能,对时钟精度要求高的话,你只能定期去重设一下;
KEYENE的屏就带修正功能,可以在系统菜单内设置每月修正多少秒,用一二个月后看下误差,把修正值设好,以后时钟每个月就会自动的修正;

楼主:
以后建议定期修正 ,学习了,感谢Z版!

网友B:
这个可以让触摸屏自己修改时钟的,一个是写脚本修正时钟,另一个是用PLC做时钟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让触摸屏自己修改时钟的,一个是写脚本修正时钟,另一个是用PLC做时钟修正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继续读上位机时间,在上位机编写一段代码或在PLC 里编写一段程序定期对其修正呢?

网友A:
这个误差一般一个月也就一分钟左右,用PLC时钟一样PLC也有时钟误差的,隔几个月调整一次就行了;

网友C:
如果PLC带时钟,直接用PLC时钟就OK了

或者加个脚本,每次开机把PLC的时钟传给HMI的时钟。

前提是PLC时钟得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