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2):
模拟量通道都是0,奇了怪了,组态应该没问题啊,热电偶接上啥反应都没有,用火??烧能测出mV信号,通道连个扰动都没有?怎么回事,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热电偶接上肯定会有信号的,测出的是室温,开路好像也应该显示27648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现在直接是0,一点反应都没有,搞不清是哪里的原因,按理来说线接错的话也会有的点点扰动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仔细看了下,你的温度测量模块不对,应该选用专门的温度模块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AI8*12是支持热电偶的,现在也不是光是热电偶的问题,314C 2PN/DP本机自带的模拟量模块通道也是0

网友B:
难道没有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有运行?
绝对运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有运行?
绝对运行了
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有运行?
绝对运行了
禁用了?
没有,组态没问题,好几个人检查过了

网友B:
放到程序里呢?程序其它执行得怎么样?

网友C:
模拟量模块是有一个量程设置的玩意,自带的模拟量不知道有没有,好久没有用3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量模块是有一个量程设置的玩意,自带的模拟量不知道有没有,好久没有用300了
量程卡都转好了,自带的没有

网友C:
建议还是仔细检查接线,看一下模块的模拟量测量部分的电源是否正常!!
另外就是把电流测量端子和电压测量端子并联起来测试一下(实话说我也不知道300系列的CPU自带模拟量是否需要并联,300系列CPU已经好多年没有用了),如果都正常的话,只能说该考虑CPU模拟量损坏

网友D:
IO地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地址有问题?
都是默认地址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设置问题?或者先用信号发生器试试模块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建议查下手册。

网友G:
300PLC的话你查下PLC属性里面的映像区大小设置的是多大,默认好像是128,这样你直接去读IW300以上的话,是没有数据的,直接设置为512就好了;或者使用PIW访问;

前提是你线没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300PLC的话你查下PLC属性里面的映像区大小设置的是多大,默认好像是128,这样你直接去读IW300以上的话,是没有数据的,直接设置为512就好了;或者使用PIW访问;

前提是你线没接错;
就是的,今天上班就问西门子客服了,就是映像区大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