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128M,

楼主(2020-05-03):
三菱plc又扩展一个plc怎么上传程序,带有触摸屏,怎么把plc和扩展plc和触摸屏程序上传到电脑里,哪位师傅知道。

网友A:
FX2N-48ER不是PLC主机,是扩展的输入输出混合模块,程序只有一个,在前面的主机里。

网友B:
PLC主机一个程序,然后触摸屏一个程序,需要分开下载,然后需要对应的软件。

网友C:
扩展是没有程序的,你只要把主机程序完整上传就可以了;

网友D:
FX---48ER表示扩展单元,程序在主机内。

网友D:
想要读出程序,需要准备以下:
1.电脑一台,win7  64位;
2.三菱官网下载对应plc的编程软件,如GX Developer8.86;或者gx work2;
3.触摸屏官网下载对应的软件;
4.三菱plc编程电缆;
5.触摸屏编程电缆;
6.24v直流电源(触摸屏一般电源都是24vdc);
7.plc编程手册;
8.plc、触摸屏通信手册;
等等。

网友E:
安装好编程软件works2之类的
编程电缆usb的安装好驱动
连接电脑,读取,没有加密的容易了,加密的麻烦些
触摸屏看什么型号的,安装对应好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