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3):
三菱FX3U-128M  PLC怎么上传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哪位师傅知道。

网友A:
电脑上安装GX Work2这个软件

软件下载参考这个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7870

触摸屏请提供具体型号

网友B:
还要有编程电缆,电缆要看你电脑是什么接口。
根据电缆接口,在编程软件中设置连接,通过软件读取功能上传程序。

网友C:
需要准备以下:
1.电脑一台,win7  64位;
2.三菱官网下载对应plc的编程软件,如GX Developer8.86;或者gx work2;
3.触摸屏官网下载对应的软件;
4.三菱plc编程电缆;
5.触摸屏编程电缆;
6.24v直流电源(触摸屏一般电源都是24vdc);
7.plc编程手册;
8.plc、触摸屏通信手册;
等等。

网友D:
注意上传和下载,曾经有用户工程师把威纶通上传下载搞反了,把空白程序下载到触摸屏去

网友E:
自己不是很清楚的话,还是找个明白人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