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3):
46千瓦电加热器,由很多小的加热丝组成,最后出来三个接线头,星型接到三相380伏电压下,电流有多少?
46除以380?再÷1.732?

网友A:
1kw=1.5A

网友B:
这个380V三相供电,口诀是:电热1.5,电机2.0,就是电机电流是功率的2倍,电热电流是功率的1.5倍

网友C:
错误,,,更正一下   每相承担70安左右

网友D:
P=1.732*U线*I线*效率
I线=P/1.732/380/效率
  =46000/1.732/380/效率
  =69/效率
这边的效率好像可以为1

仅供参考

网友E:
确认三相是星型连接??星型连接每相是220V的

如果要380V的话是三角形连接的

网友F:
若三相分配均匀,简单估算可按1楼等的方法,计算的话参考4楼;
可测量实际电流予以核对。

网友G:
劳动节刚做一个这样功率的加热罩子,电流表测量出来的电流70A

网友H:
46000/380/1.732=69

网友I:
回复 网友D:
加热器属于是纯电阻的,功率因数为1

网友I:
回复 网友D:
效率是电机类的

网友J(2020-06-27):
你多少个加热管 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