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一直卡在开机界面了,u盘综合包也没用,怎么解决?

楼主(2020-05-03):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一直卡在开机界面了,u盘综合包也没用,怎么解决?

网友A:
花点钱送修吧。个人认为需要刷机试试。但是刷机的软件及初始化程序不好找。

网友B:
修复的可能性不大,修复了估计程序也没有了。

网友C:
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忘记了。好像是恢复出厂设置什么的。

网友D:
垃圾昆仑通态,我也遇到过两次。换屏送去维修了

网友E:
三五百的东西,换新。

网友F:
内存坏了吧,修复的可能性不大,之前用了一批,一年半以后开始频繁出现坏掉的机台。

网友G:
有源程序就直接买台新的吧;

网友H:
判断下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
如果是软件问题,看有没有初始化的方法,恢复出厂状态试下。
如果是硬件问题,现在很多经济型的屏,没有维修价值,在保修期内,如果不是用户人为损坏,可以免费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