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驱动疑问

楼主(2020-05-03):
一杂牌机,SILING MDST100-16可控硅。由主板驱动光耦再驱动一PNP管控制G极电源,独立电源3V,通态GK电压1.1v,原G K之间还有一个电容和稳压管,烧成碳,不知电路走线不知型号,试机也没管它!上电试机,可控硅导通正常,通态电流75MA,问题来了,给驱动供电的独立电源整流二极管ES1D发烫,预计60度左右,不带可控硅正常,短接PNP管依旧发烫!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短接PNP管,排除pnp管子问题!看开关电源开关频率,带不带可控硅时都正常19K,排除开关电源!带个西门康的可控硅,一样发烫,排除可控硅问题!迷惑了

网友A:
要不来张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凑合看看!问号是一个电容,一个稳压管,烧成碳,暂时没管它!
ES1D 带上可控硅的时候就发烫

网友B:
这图画的对吗?怎么能有电流从低处向高处流的状态?那个三极管的发射极箭头是不是画反了?

网友A:
电流有点大,按数据也差不多,难道一直这样工作?量一下电压是多少?1.6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画错了的,上面才是E极,电流E到C。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把PNP管子短接,它也发热!工作电流75mA,也符合这个可控硅的维持电流!带个小电机试了10分钟,反正就是这么烫,也不烧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画错了的,上面才是E极,电流E到C。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把PNP管子短接,它也发热!工作电流75mA,也符合这个可控硅的维持电流!带个小电机试了10分钟,反正就是这么烫,也不烧毁!
E在上面我知道的.
我就是说,按这个电流也正常,难道一直这么烫着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就一直在想它为什么发烫!原来的故障是可控硅GK烧断了,客户强行运行,导致充电电阻发红烧穿板子,可控硅驱动脚连接口附近电路烧毁,看丝印似乎是一个贴片电容,一个稳压管!这个应该是个保护,滤波用的,跟发烫也不应该有关系!破机器主板24V还跟风扇24V共用,风扇不转电压直接32V,什么破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上负载后频率异常?ES1D 反向恢复时间不够?会不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画错了的,上面才是E极,电流E到C。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把PNP管子短接,它也发热!工作电流75mA,也符合这个可控硅的维持电流!带个小电机试了10分钟,反正就是这么烫,也不烧毁!
PNP管子CE短接,谁发热?可控硅还是PNP管子?如果是可控硅发热,大概是质量问题,内阻增加了吧。

哦,是二极管发烫。电流正常的话,测一下二极管的管压降,管耗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管压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管压降
3V电源滤波不良,开关电源高频成分过多,二极管损耗过大?或者,干脆换二极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似乎只有这种解释了,昨天乱七八糟一堆事,没用示波器看,回头空了看看!想了一晚上,怀疑开关电源开关频率在带上负载后有变化,二极管200V以下的反向恢复时间不够!

网友D:
楼主,
是不是少了个电阻哦 ?
这个不对啊,GK回路上应该有限流电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GK之间有个10K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上负载后频率异常?ES1D 反向恢复时间不够?会不会?
或者只能这样怀疑,相当于3V有问题。

网友E:
有两个疑点:1、GK回路中应该串联10欧姆级限流电阻;2、整流后必有滤波电容。
1、2都是整流管过热原因。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回复 网友E:
咸老师!限流确实没有,滤波肯定有的,2个220uf电容

网友F:
g触发不用限流电阻吗?

网友G:
应该是3v电压纹波过大了

楼主:
不带可控硅3V正常,加上去怎么会出现这种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