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照明小问题大动作

楼主(2020-05-03):
一户人家卫生间和厨房安装小电宝,一共4kw,用一年后断路器老是跳闸,请很多电工处理没有结果,因为有时跳,有时用一天也不跳,电工检查线路正常,把小电宝售后维修找了处理2次也没有结果

网友A:
断路器是漏电调还是过载短路跳,这个要分清楚,不是漏电跳果断先换大一个型号的断路器……

网友B:
没有其他电器?闸多大的?计算一下就找出原因的

网友C:
4kw单相电源,额定电流大约18A左右,如果配电箱的断路器时16A的,可能会刚开始还行,用了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前段时间刚处理了一起类似的问题。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D:
先换一个开关试试吧。

网友E:
如果不是漏电保护动作,也觉得可以换开关试;是漏电保护动作的话,可以检查绝缘是否良好,未发现问题亦可换开关试。

网友F:
用了一年断路器先换个试试比较好处理

网友G:
我也认为是断路器可能有问题.

网友H:
这种情况如果线路没什么明显的问题就先换个断路器试试

网友I:
都说是漏保或断路器可能有问题,那楼主为什么只贴张费控表的图片上来?估计答案很可能与此图有关。

网友J:
说不定用户电费余额不足,费控电能表控制断路器跳闸,告诉用户该补充电费啦。

楼主:
朋友打来电话,我也和大家认为一样,赞同更换,但是住户不懂心细,我们维修多年电工在社会必须先学做人在学做事,不但撤底排除故障,而且让住户始终认同,用技术说服人,我过去排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细心听住户电路故障过程,
过程:以前不跳,最近开始跳,而且以前电表脉冲红灯一直闪烁,以前不闪烁,我排查也是。正常家户厨房一路,卫生间一路,可这家厨房卫生间一路,说有2个小电宝,检查都正常,合计4kw,用了1年都正常,没有带钳形电流表,不能准确判断电流,我让把负荷全甩掉,一路一路送,发现小电宝送点闪烁快,而且自动运行,根据调试运行时间长短,他们家最近子都回来开始跳,
解释,线路正常,负荷正常,小电宝正常,功率大,但是以前人少,大功率设备不同时运行,开关没有过负荷运行,最近人多,大功率设备同时运行,开关小,长时间过负荷运行,几次跳闸后导致开关受损,小负荷也跳闸,建议更换25A断路器,
结果更换后正常

网友B:
过程:以前不跳,最近开始跳,而且以前电表脉冲红灯一直闪烁,以前不闪烁,我排查也是。
可能我理解有误,脉冲红灯以前不闪烁?好像不闪烁就没用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不闪烁不用电

网友K:
这种情况要检查判断是否漏电还是过载,如果漏电就要查出故障点,如果不漏电就要更换开关..电度表不闪烁是负载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