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要这样接线

楼主(2020-05-03):
没见过这样的接线、哪位帮忙讲解下?

网友A:
那是不是个带漏保的空开,在空开内部直接把线转到右边的端子了?

网友B:
或许可以参看开关上的标示。

网友C:
漏电断路器是这样接线。

网友D:
这是1P+N漏电保护断路器,接线正常。

网友E:
图片好好拍一下  没法对比  距离稍远一点  接线是正确的

网友F:
只是比常用的漏电保护器体积小了,功能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G:
这种结构是一条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另一条线直接连通。

网友H:
N线直通,L线穿过互感器吧!还需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种结构是一条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另一条线直接连通。

不会这样的,两条线都要穿过互感器,否则一通电就跳闸或者合不上闸。

它是用1P普通的断路器与漏电保护组件组合成一个1P+N的漏电保护断路器。

网友I:
回复 网友D:
老哥,看图上的意思时零线走的保护啊!为啥不是火线呢?

网友J:
西门子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K:
漏保 LN 都要经过线圈检测电流。L/N 差值超过标注的漏电电流,漏电保护器就动作。一般好像都是30MA

网友L:
西门子的漏电开关
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老哥,看图上的意思时零线走的保护啊!为啥不是火线呢?

L、N线都在内部同时穿过了(零序)互感器。

如果仅一条线穿过检测装置(零序互感器),该漏电保护装置就无法工作所(合不上闸或者一合闸就跳),除非这个漏电保护断路器是坏的,已经没有了漏电保护作用。

漏电保护装置的原理是通过检测流入与流出漏电检测装置(互感器)的电流是否相等来判断是否有漏电现象的,一旦有漏电,进/出检测装置的电流就不会相等,这个不相等的电流(差值)一旦达到设定值,就会通知执行机构脱扣跳闸,从而达到保护生命财产的安全。

关于漏电保护装置的原理我曾在这里详细解释过,你们可以搜索论坛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