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3):
公司有台6Ra70坏了,打算更换一台同型号机子,怎样把数据存到面板上再下到新机子里。求详解

网友A:
70的机子主要是用于常规的直流驱动,需要调试数据不多,使用默认数据都没问题,如果你的功率是比较大的,做一下优化就好了,不用可以刻意去进行数据的复制

网友B(2020-11-13):
用电脑拷贝出来再安装到新装备里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