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信变频器故障

楼主(2020-05-03):
2017年1月份我公司投运两台6kV荣信变频器,从此以后故障不断,经常是功率单元损坏,IGBT损坏的仅有一次,大多是电子元件损坏。主机CPU板也换过。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相同问题,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水很深,你要是管技术的别操这个心了!坏了打厂家电话!

楼主:
给他们联系过说是室内太脏,净瞎扯!磨磨唧唧的,净耽误事。没有变频改造前,电机轴瓦没有磨损过。现在经常是电压输出异常,波形有问题,导致电机温升大,轴向窜动大,轴瓦磨损。教训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他们联系过说是室内太脏,净瞎扯!磨磨唧唧的,净耽误事。没有变频改造前,电机轴瓦没有磨损过。现在经常是电压输出异常,波形有问题,导致电机温升大,轴向窜动大,轴瓦磨损。教训啊!
荣信变频器是国产的,质量吗可想而知!建议购买国产品牌变频器,或者进口品牌变频器,一分价钱一分货,只要参数设置正确,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了,当前(设备管理)水很深!管理者与维修者是无奈的矛盾关系!一句话,难!

网友C:
说得对,有些故障非厂家莫属,你有技术可你没备件呀!表情鄙人只见!

网友D:
说明这个中压的系统还存在很多胎里带问题?起码EMC的防护做得不到位,自己干扰自己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