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4):
今天,我又接手一台汇川380/15KW变频器,仍然是烧三极管。并且丝印面崩个小坑。这已经是许多台变频器同一现象了!正常换上同型号三极管,轴流风机正常运转!但是三极管发烫!就算是换上大功率三极管,也一样发烫!按照咸工和朋友们提供的方法,我测三极管的ec极电压,约有13V左右的电压!显然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检查基极和附近的电阻,也没有发现虚焊和变值的现象!(光藕没有检测)。我偿试着把三极管翻了个面朝下焊上,也就是ec极对调了,集电极原位。再试机,轴流风机正常工作,管子也不烫了!测ec极电压,不到0.5V!应该是工作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设计就有问题吗?变频器着急用拿走了,我也就没有机会剖析电路了。但总之,这型号的15KW的机子,一定是有个批量通病!
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A:
npn和pnp,发现过汇川机器用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修了好几台这样故障了,这样的380机器,15KW的,轴流风机我经历了两种三极管,一个是用的PNP,而另一台变频器用的就是就是NPN.但是每次的故障现象都是贴片三极管上崩出个坑,看不清型号了。但有时能看清的。其中PCB56是NPN.PCB53是PNP.用PCB53的时候多!但本次三极管也是已经看不清型号了,我先用的是NPN,PCB56.但不工作!我就换上了PCB53.这才工作了,但是管子烫手!查周围所有电阻,包括从光耦出来到基极的电阻和基极与发射极并的电阻,都没有变值。ce间电压达13V!无奈之下我试着把贴片三极管面朝下焊上,也就是ce结对调了,基极不变,工作正常,管子一点也不烫,测ec间电压不到0.5V。
我文化低呀,开始偿试一下把两只管子并着焊上,一样烫手! 我觉得应该是电路板设计有问题。这肯定是批次出厂的通病!但是有点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不是电路板的ce结设计反了,不应该犯的错误。
   大家谁熟悉包括光耦出来的到三极管的这段电路,也就是轴流风机完整控制电路呢?包括电阻。绘制出来。
我呀,全是自学的,仅凭经验维修变频器。

网友B:
大概率是你把电路搞错了,原贴片可能是MOS管(可能),你用三极管后驱动能力不够,所以发热。现在你换了管脚,其实是MOS管反向二极管的压降。
这个你跑一下管子驱动电阻就知道是什么管子了。
另外,如果风机没有卡死保护,或驱动电路没有短路保护,外部风机出问题很容易烧驱动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PCB53就是普通PNP三极管,不是场效应管。轴流风机也完好,我都修了好几台了,故障都一样,只是因为忙,没有注意测量EC电压。最开始坏的三极管是能看见点字的,知道的型号,以后,严重了崩出坑的就看不见字了。管子子型号是没有错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管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导通压降一般都小于0.3V,如果不符合,就需要查看电路,来判断是用什么管子驱动的,不要被原来的元器件上面的丝印迷惑了。
这种简单驱动电路看看PCB就能确定的。

网友C:
极有可能像楼主所说的是设计上的瑕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说的意思,应该用场效应管?但原厂用的就是三极管!这BCP53就是普通PNP三极管,厂家的意思也是PNP型,我还是觉得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新管子的放大倍数可能没有原厂的效果好,导致驱动能力不够,不太可能厂家电路设计出错。下次再遇到就画一下这部分的电路。

网友D:
封装不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如果偶然出现这种故障,可以说后买的管子性能不好,但是并不是偶然,而是好多台了,都是一坏就是贴片管子上崩个坑!就算是用二不念旧恶PCB53并着使用,也一样烫手。就算是用2A的插件三极管也烫。轴流风机完好。ce间电压达13V左右肯定按咸工说的没有工作在开关状态。我把CE对调着焊上,也就是把贴片三极管字面朝下焊好,就正常了。此时不烫,CE电压不到0.5V.所以我百思得其解!大家来分析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不过,贴片三极管不是统一标准封装吗?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觉得设计有问题,因为这个380、/15KW的这个电路总是坏,一坏就是同样现象,把管子的面崩出坑来。说明以前也是严重过热的工作状态。听咸工说过CE间电压应该小于1V,而我在没有反焊时是13V。我把三极管反过来焊不热了,而且电压0.5V都不到,几乎没有压降!风机工作正常!有点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这个电路,三极管前面是一个光耦输出的信号,经过一个电阻到三极管基极,基极和发射极又并联一个电阻,我只知道这些,因为变频器拿走了。下次再有这个机子,我绘制一下电路,不过我是二把刀表情,电路软件不太会用。

楼主:
反正三极管反焊管子不热了,下次再有此现象,我还按把三极管反焊这个方法试试看。看看这回寿命有多长。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手画一个电路图,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三极管BE不需要并联电阻,MOS才需要。
你这个原管就是MOS。

网友B:
光耦输入端5mA,50%传输率时输出才2.5mA,三极管放大倍数即使达到100,集电极也才0.25A,风机有0.26A。根本就驱动不了,不会这么设计。
BCP55管脚排列,B C E,你翻个面后变成 E C B , 光耦出来接E了,B接0V了,风机怎么可能转。
你一定是某个地方忽略了,所以搞转起来了。

网友B:
要不原管是BSP达林顿三极管BSP50,你看错成BCP了。

网友E:
应该是贴片三极管BCX56-16 丝印是BL SOT-89 NPN管 80V/1A,我也是多次维修此机,出现这种情况连带光耦必须一起更换.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这个电路设计确实有问题,光耦驱动太大了,衰减会非常快,用几年故障就出来了。三极管也没选得好。
所以炸得多。
如果是BCX56,楼主管子封装都搞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扩,同错的,我问过厂家了。说是PNP管。但我看过有的机子是NPN.有时间我根据印象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搞错的,就是BCP53,有时间我画一下电路的大概。我也问过汇川,回答是PNP.我和他们问过,我说也有用NPN的,他们说不知道。开始的时候,有没把字崩坏的,能看清型号。

楼主:
对不起,我回忆不起来了。等下次再有这个活儿,我绘一下电路图给大家吧。反正不是场效应管,是PNP三极管。电路很简单,就是从光耦出来,,周围就2 个电阻,一个三极管。三极管输出直接到轴流风机了。下次好好研究一下吧。
但是汇川一个人说的,不是场效应管。是PNP管。我也知道这个型号,是PCB53.我也纳闷,按原厂的正规焊法就是热,同时EC结有13V电压,显然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我反焊,(相当BE结对调了C不动)反而工作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