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4):
关于UPS电源的请教,停电3天,再开电脑开不,电脑的电源来自UPS,测出来有电压,但是开不了

网友A:
一般是里面的铅酸电池需要换了。家庭一定要用就换电池。公司用就直接换新的up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一年呢

网友B:
什么品牌UPS,后备机吗?

网友C:
大多数UPS在电池能量过低时都是拒动的,多充下电再看情况。

网友D:
电池基本上是没电了导致,你可以考虑把电池拆下来试一下充电,能充进去的话,你装回去还可以用,充不进就考虑换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