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4):
UPS电源的请教,左边右边的图标是什么

楼主:
就是那个右边的E是显示电量的吗

网友A:
左边是电池电量或者输入电量,右边是负载功率

网友B:
左电池右负载。

网友C:
个人认为应该是电池的电量指示。

网友D:
3楼版主的描述正确!
为啥输出还是383V?
我们的UPS输出都是380.0-381.0V

网友E:
3相UPS用了不少,却没有注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