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4):
1.扭矩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内部参数设定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输入模拟量来实现,但具体如何用不是很清楚。

如拧螺丝,当力达到某个设定值时电机停止,如何实现?

欢迎交流!

网友A:
1.先回答你,当电机的力矩小于或等于负载时当然是不会转了

2.建议买一本书看看《电力拖动控制系统》

网友B:
不管是改参数,还是通过外部的模拟量控制,都是针对伺服控制器里的转矩限幅进行控制的。在专业术语里叫“电流截止特性”。也就是说,它的值决定了电机的出力大小。在电机额定电流范围内,是可以任意改变的的参数。

网友C:
设置成转矩控制模式;
转矩的大小可以通过外部模拟量控制,也可以内部参数设定好;

网友D:
设置模式上,可以使用距离参数设定和扭力设定,稍微高级点可以搞个角度监控,以及圈数监控。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输出转矩等于负载转矩就不转吗,这个不太清楚,如果等于的时候是处在运行阶段应该是均速才对吧,请大家讨论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在伺服驱动器上设置,当扭矩达到设定值时满足条件,电机停止。我是这样觉得的。
没人有做过吗

网友B:
以拧螺丝为例,把伺服电机的转矩限幅调整设置为5牛米,伺服电机紧固螺丝至停止后的扭力就是5牛米。也就是说,电机转矩限幅设置多少,电机堵转转矩就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在伺服驱动器上设置,当扭矩达到设定值时满足条件,电机停止。我是这样觉得的。
没人有做过吗
伺服驱动器有个参数:开启扭矩限制,例如台达B2系列

不管你使用速度模式还是位置模式,都可以开启扭矩限制,曾经试过扭矩限制设为5,用手都可以很轻松地捏住伺服电机轴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F:
hello,版主,用手捏住电机当扭矩达到设定值时他会停下,那有信号输出吗?如位置模式下的脉冲输出完成,他会输出一个脉冲给M8340,这个有吗?还是当手拿开的时候他又会继续转?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有信号输出,你可以定义DO点输出扭矩到达信号,来选择停止还是继续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