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4):
2020年3月份买的全新1200系列的1214C AC/DC/RLY 6ES7 214-1BG40-0XB0  博图是最新版V16  固件版本选择是V4.3,电脑IP地址192.168.0.200,plcIP地址192.168.0.1,程序写了个最简单的自保持,可是下载程序开始搜索,能看到plc的物理地址,点下载就无法连接;然后也试了选择未指定plc来获取开始搜索,下面显示找到了1个与1可访问设备相兼容的设备,检测还是连接失败,请问为什么?

网友A:
。。。。。只能提醒楼主 :你下载的时候选了什么 ? ---- 软件会有:软件 /  软件和硬件 /

          你硬件配置好后,下载了吗 ? 我习惯硬件配置好,先下载硬件配置到PLC里面。
          你的第三张图是正常的,都连接上了。按道理就可以下载硬件配置了。

          第四张图,注意看下面的“在线状态信息”里面的黄色三角图标说的:“加载过程
          包括硬件配置数据”。。。所以我才会问楼主,你下载的时候选的什么下载方式。

          只是提醒,不一定猜对。思路而已。

网友A:
 。。。。。噢,想起来了,楼主的电脑环境怎么样的?

          系统纯净吗 ? 版本是什么版本 ?

          有没有360之类的流氓 ?

          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B:
电脑的网卡驱动卸载,重新安装用系统自带驱程试试或去电脑官网下专门的驱动试试。ip地址,网关要在同一网段。系统用腾讯管家之类的软件修复所有漏洞,在卸载该软件。

网友C:
你确定192.168.0.1不是网关的地址?

网友D:
1. 是不是直接用电脑连接的PLC,如果是的话,跟IP设置关系不大,因为你设定的都在同一网段内;
2. PLC的硬件是否选择正确,因为程序选择硬件的时候,错了的话也是不行的;
3. 选择其他连接接口试试呢?
其他的我想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电脑通过网线直接连PLC, plc型号也反复比对了,接口只有这种才能搜索到plc,连续装了好几个版本的博图都不行,可能是电脑系统问题,系统是win10家庭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改了地址也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是去年新买6千多的游戏本,配置能满足,系统是win10家庭版,就为了装博图才买的新电脑,除了博图,电脑什么软件都没装,之前装的V15不支持plc的固件版本V4.3,就卸载了,装了V15.1并安装V4.3支持包,下载程序也是这样的情况,后面才装的V16,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是去年新买6千多的游戏本,配置能满足,系统是win10家庭版,就为了装博图才买的新电脑,除了博图,电脑什么软件都没装,之前装的V15不支持plc的固件版本V4.3,就卸载了,装了V15.1并安装V4.3支持包,下载程序也是这样的情况,后面才装的V16,也是这个情况。

。。。。。。啥都不说了,不管你现在的毛病是不是系统引起的

           千千万万先把系统换成Win10专业版,或者企业版的。

            赶紧的 !

网友D:
我手头上用的就是家庭版,V15,挺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上用的就是家庭版,V15,挺好啊!

 。。。。。。也赶紧换 。(建议)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为啥嘞

网友E:
我曾碰到过类似情况,不过我是博图V15版本,折腾了很久都不行,重装电脑系统,再安装博图软件才OK。

网友F:
是不是固件版本问题?有没有试下更改设备然后改下固件版本再连接下PLC?(初学者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G:
检查设备组态里是否添加了新子网?
检查PLC与电脑IP地址是否同一网段?
检查PLC设备名称是否和定义的一样?
在线访问电脑网卡更新访问设备出来的PLC是否和定义的一样?
本人一点愚见,,,,,楼主可以尝试看看

楼主:
可以下载程序了,换博图重装系统前前后后反复十几遍,困扰了我将近一个月时间,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和提示,终于好了。方法就是关掉笔记本电脑的无线网,直接在断网的情况下检测或下载程序就连上了,就这么简单!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又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