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4):
手上有台YD5185-T4优利康260KⅴA变频器,静态测试和动态空载测试都基本正常,现在想接入一台3KW4极电机带载试验,但无制动单元和电阻不知有无影响,请大师们指导指导!

网友A:
可以不接制动试机,特殊工况才要制动电阻

网友B:
肯定可以测试,但减速时间需要设置合理……

楼主:
谢谢!测试了还可以,现在关键还是调试参数,大师们继续带小弟上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