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4):
有台优利康YD5185-T4,260KⅴA变频器,静态和动态测试都基本正常,现想接入一台3Kw4极电机作带载试验,但无制动单元和电阻不知有无影响,请大师们指导指导!

网友A:
跟制动单元有什么关系!随便带,不过没多大意义,3A左右电流在变频器上能不能显示出来都是问题!确定找不到问题,拖去现场再说吧

网友B:
多数是不接制动单元的,

网友C:
刹车电阻接不接都可以测试,先不接负载,送电显示正常再考虑接负载也不迟

楼主:
谢谢大师们指教!

网友D:
制动单元和电阻一般是在要求较快停机的情况下才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