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两个电气图符号是什么?

楼主(2020-05-04):
各位帮忙看看这两个电气符号是什么?

网友A:
一个是加热管,一个是温度探头……

网友B:
一个是热电阻负载,一个是Pt100热电偶测温传感器。

网友C:
一个是230v、160w加热管,一个是pt100热电阻,也就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D:
都标了PT100.

网友E:
一个160W的负载还用10A的空开?合适的配件找不到么?

网友F:
这就是一个是230v、160w加热管,一个是pt100热电阻,也就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G:
一根加热管,一个热电偶

网友H:
左边的是230v、160w加热管,右边的是pt100热电阻(测温用的)

网友I:
PT100不是铂电阻么,测温和热电偶还是有区别的,补偿导线也不一样

网友J:
这个是电柜内的自动除潮装置?
加热和温度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电柜内的自动除潮装置?
加热和温度检测?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