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4):
空开出线端零线带电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空开零线触点不通了。

网友B:
零线虚接,负载不平衡等。

网友C:
接触不良

网友D:
出线端中性线带电,与相线间的电压是否正常,负载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E:
对地电压大的话就怀疑你的地线或零线的接点有问题了

网友F:
应该是零线虚接或断线了,你看看

网友G:
应该是你空开零线接点有问题或者空开进线零线有问题,三相五线供电要求零线可靠,一般不经过保险丝或者断路器,否则因为零线出问题烧设备电器……

网友H:
电源触点零线可能断了。

网友I:
看负载还是三相不平衡导致的?
虚接也有可能!

网友J:
最快的解决办法:测量空开的进线端(零线),如果带电,则为供电线路断路;
               如果不带电,则空开坏。

网友K:
同意10楼说法,反正不是零线有虚接或断路,就是空开接触不好。

网友L:
零线带电也正确,零线本来就有电流通过的,如果零线与地线短接就不应该电人,如果电人,说明零线的电位比地高。

网友M:
测一下空开零线进出端有没有电压,有就是开关有问题,还有负载是不是工作正常。
如果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可能有单相接地,这种情况测下不接地的相对地电压明显升高,可能接近或达到线电压。这种情况负载是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N:
电网有人严重漏电,只要关了总开关零线还是有电(电笔零线红有一相线不亮)都是外网有漏电,要自己变压就查自己家。外就电厂查你也权。查也容易四线一起钳表电流零就无事。这注塑机经常出现。